楼主(2001-03-17):
将RS-232C与RS-485直接相连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RS-232C与RS-485连接出现的所有问题?多谢解答?

网友A:
1>232是单端方式,485是差分方式;
2>电平等级不同,232是+/-12V,485是0-V;
3>连接形式不同,232是点对点,485是总线。
结果是不但无法通信,很可能烧毁驱动芯片。

网友B(2015-11-11):
基础很好!

网友C:
我试过USB转232的接在西门子200PLC上,线头会发热(里面有转换电路)。。发现不对后拆下来的。

网友D:
小弟 今天连了,感觉没发现什么症状,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