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18):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松下PLC控制两个伺服或步进电机进行XY轴方向运动,并能走出圆弧和斜线。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插补功能,松下的FP3系列可以完成这类工作,它有专用的位置控制模块及示教单元,编程用专用语句,不过很贵,而且交货期很长。其余的象FP0、FP2只能做点位控制,最多四轴,但很便宜。

网友A(2002-03-21):
新推出的FP∑是经济的选择.

网友B(2002-05-04):
用两轴数控系统还蛮便宜的。

网友C(2003-04-01):
我有台湾的两轴数控,

网友D:
还是单片机好,功能可以做的比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