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2):
我下载许多DOS下的编程软件。都乱码。为什么?

网友A:
你在windows下先要“关闭系统->重新启动到DOS”方能正常。或者在windows下"DOS方式"时关闭中文方式,纯英文。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站长的方法关闭计算机回到MS-DOS方式下运行,却不能运行这个程序。如在WIN下的MS-DOS方式中的纯英文方式下运行MEDOC时,却又不能正常显示中文字符了,怎么办?

网友C(2001-08-29):
我有WINCC光盘,谁有SIEMENS SIM软件愿与之交换

网友D(2004-12-25):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