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4):
xy_fp_plc说:FP0、FP2只能做点位控制,最多四轴,但很便宜.
现在我有两台(三洋 or 松下)交流伺服做点位控制,另外有80个I/O(继电器),和一个触摸屏,好象用fp0&fp2不太适合,因为它的继电器模块太贵。但我不知在原理上能否组成这样一个系统。
如果选用三菱的系统怎么样

网友A:
VT10只需2500,不过太小,4.3寸的。原理上完全可以实现两轴的点位控制,但FP0实现起来速度较慢,因为分配到每轴的理论脉冲频率只有5K(单轴10K),实际还要小。用FP2的话,速度就根本不用担心了。我算过,用FP2的两轴位置控制单元,外加40/40的I/O(晶体管输出),算上CPU、电源、母板不到10000圆。松下的PLC还可与HITECH的触摸屏连用,可以弥补松下的屏小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