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4):
思南站长:你好!
 请问是否可以用RS422/RS232或用RS485/RS232的转换器代替FX-232AW和SC-09等转换模块直接使FX2或FX2N的编程口和电脑进行通信??请指教…

网友A:
先要弄清楚FX2,FX2n的编程口的脚位定义才行,好象不是标准的。这样就可以做。现在很多做接口电缆的小公司,包括做SC-09等,原理同你说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2018-01-09):
引用 网友A:
先要弄清楚FX2,FX2n的编程口的脚位定义才行,好象不是标准的。这样就可以做。现在很多做接口电缆的小公司,包括做SC-09等,原理同你说的应该是一样的。
17年前的帖子,您回复的是多么的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弄清楚FX2,FX2n的编程口的脚位定义才行,好象不是标准的。这样就可以做。现在很多做接口电缆的小公司,包括做SC-09等,原理同你说的应该是一样的。
17年前的帖子,您回复的是多么的专业!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您翻出来了。。。 往事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