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4):
贵站下载的电脑PLC模拟软件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点菜单File,选择LOAD,选择一个文件,可以看到代码出现在左边表格中,点击右上角的绿色按钮,“PLC”便开始运行。你可以点击INPUT旁边的选择框,表示输入信号。你可以看到输出的变化。
 当然还可以自己编写代码。用File=>New开始在表格中写代码。而后可以运行。(运行时不可编辑代码)。

网友B(2005-03-14):
可不可以发该软件的下载地址给我lzb_33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