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6):
 我看到了你们在:http://www.liftnet.com.cn/myweb/myplc/index_myplc.htm
 上的一篇文章《计算机与PLC集成控制系统在石化行业的应用》
觉得里面提到的传送指令MOV使用的太麻烦了其实只要这样写:
 按 X0 后 MOV K6 K4Y0 就可以运行了!用不着到 D0 中去转一下这样写停止也方便,如果按 X1 是停止的话,那么只要输入:
MOV K0 K4Y0 就行了哦!
 不信你可以试试哦!

网友A:
你说得不错。这种方法我们在93年就开始使用了。
后来因为资金开始宽松,一直没有使用了。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使用fx2作为例子)
LD M8000
MOVP K1 K4Y0 (这样做要求所使用的Y正好是16的倍数)
LD M8013  (1S)
ROR K4Y0 K1
LD Y0
FROM XXXX  读取数据。

怎么样?简单吗?

如果切换采样的数量不正好
LD M8000
MOVP K1 K4M0
LD M8013  (如果时间要求不适1秒,可以使用计时器)
ROL K4M0 K1
LD M14 (比如说我是14个输出切换一个AD通道)
ROR K4M0 K14
然后就OK!

如果切换时间另外有要求:
LD M8000
MOVP K1 K4M0
LD T0
ROL...

LDI T0
OUT T0 KXXXX

哈哈

网友B:
电梯上面用MOV,ADD,ROL,ROR,CMP,XOR等是家常便饭,确实很方便!

网友C(2009-06-27):
看不懂哦。莫名其妙的。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