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6):
站长您好!有二个问题,1.C60P的编程器转C200H的綫在哪有(加长而己)?C60P如何与电脑连接? 2.有否各种plc,同厂不同型号式不同厂的程序互相转换软件?
多谢

网友A:
c60的PLLC如果想用C200的编程器的话,不单是加长线的问题,还要转接器,才可以用。
C60要和电脑连机,在硬件上需要RS232连线,LINK201EV接口模块。软件需要LSS或SSS或是WIN版的连机软件才行。
程序转换的问题:
一般高版本的软件大多支持低版本的,如程序在PLC里面时,你用高版本的连机软件读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