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28):
请问A系列PLC的编程口通讯协议与FX系列是否一样?

网友A:
我最近也要用到A系列可编程通过CClink总线通讯,如果有消息,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使用aj71c24通讯模块进行通讯。

楼主:
难道不能使用其它编程软件(VB、VC),直接通过编程口来访问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