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3-31):
如何能和各位高手学习PLC,怎么样才能提高呢?用C OR C++可以开发吗?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俺觉得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才能得到提高,例如先前只看了编程手册,觉得很简单。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才发现有很多的经验和技巧需要去学习。例如执行机构(如继电器)的执行延时等。
俺也是用“c”耶,可能是用多了吧,觉得计算机编程有很大的自由度,不象 plc只能用固定的地址等(个人愚见,毕竟俺对plc编程经验不多)
但俺在这个网站上发现了很多好东东,例如计算机和plc的通讯接口等。我有信心将计算机和plc互相发挥最大的优势,搞好每一个项目。

网友B:
一句话,就是要实践,只有真的做应用项目时,才会有真正的提高,只有这样才是面对全局,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