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1):
  有谁知道工厂印制电路板的原理,为什么能够印得那么整齐?设备是否很贵,业余能否仿制?

网友A:
i know how to make the pcb ,the equipment are very expensive expecially
to make multilayer pcb.

网友B(2003-03-16):
出底片晒就行了
用感光漆啊

网友C:
能否介绍一下感光漆的特性。谢谢!

网友D(2003-04-25):
工厂使用的是专用的丝网印刷机印刷的。感光漆对紫外线敏感

网友E:
就相当于照相机底片感光原理一样

网友F(2003-06-22):
据我所知,业余条件下制作PCB还好做,我作过很多,具体方法是先清洁线路板,把PCB图形复制到PCB板上(1.用漆画 2.用胶带划 3.丝网印刷 4.用感光漆涂在敷铜板上用胶片暴光……)完成后,修板,用三氯化铁溶液腐蚀,钻孔,刷保护膜就好了。
我说的简单些。双面板我可没做过,不过做线路板的地方很多,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G(2003-07-23):
用刀刻,壁纸刀!好用

网友F: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打印机,将PCB图形打印在热转印纸上,用电熨斗转印到敷铜板上,在进行腐蚀.据说效果不错.我可没试过的。

网友H:
印制线路板按层数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
单面板简单:先钻孔,然后在板面上用丝网印上抗蚀刻油墨,烘干后经过蚀刻液就出来线路了,再把抗蚀刻油墨去掉,印上阻焊油,涂助焊剂即可。
双面板:钻孔+孔金属化+图形转移+图形电镀+蚀刻(退抗蚀刻金属)+丝网印刷+。。。。。
多层板:在双面板的基础上增加了层压。
         设备非常昂贵,手工制作更本无法达到。单面板做做玩还可以,其它就奉劝你别废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