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1):
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电脑中一般安装随机附带的MODEM驱动程序,而如果PLC连接MODEM,如何安装驱动?是否无需驱动?怎样拨号,挂机等?

网友A:
不要安装,因为PLC应用比较简单,直接输出AT命令到MODEM即可,如"ATDT1234567"即拨打“1234567”号码等,详细的AT指令请浏览本站MODEM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