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1):
最近接到一个用modem呼叫电话的任务. Modem用atdtxxxx呼叫,对方电话摘机後,modem没有返回信息,请问应如何监测对方是否摘机.

网友A:
看对方是语音还是数据,数据的话检测是否建立载波,语音的话要麻烦些,可能需要你这边将MODEM置为语音模式,一般是AT#CLS=8,而后拨号,再检测返回的数据,返回chr(16)+"b"则表示占线,返回什么代表正在接我忘了,你实验一下,不返回表示通了。

楼主:
应该是语音模式,我的DCD监测不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