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1):
用MODEM拨打电话,如何判断电话已接通?谢谢!

网友A(2002-03-03):
不對,PC向MODEM發指令,都返回OK的.哪位可指教?

网友B(2005-04-05):
把”显示所有的结果码“的AT命令开起来。
电话接通就会显示connect了

网友C(2005-05-26):
楼主,可否借你的程序参考
我在做这个
但是最后播放语音不会

网友D(2006-12-28):
我也是TR灯一直亮着,电话就是不会响,大家能告诉我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