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2):
有谁知道为什么大公司做的电路板那么整齐?是不是采用业余制法:用普通漆画,然后用FeCl3腐蚀?

网友A:
哈哈,那不是用油漆画的!

楼主:
那是用什么?能否买得到?

网友B(2002-07-25):
工艺流程与业余方法不同,他是采用光绘技术绘制的,相关情况可看有关PCB制造的网站。

网友C:
大公司做的版的流程是好多的,但现在业余作的版都可以做到很好啊,只要是有台电脑,打印机(可打底片)  晒图机 ,就可以制作比较精良的电路图,但只能做单面的,若要做双面的就比较困难点.

网友D:
是进口的制板生产线

网友E(2002-08-24):
工厂做线路板那可是门学问,它的工艺流程有好多种,不过国内的一般都比较落后。如果是自己做也是很讲究的,总之就是一种很繁烦的事,覆盖剂一般用虫胶酒精溶液,而烂板就用FeCL3。双面板自己也可以做不过金属化孔就难做……。

网友C:
我想做双面板的,就是解决不了金属化孔的问题咯,看过些文章,但是业余的就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