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6):
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如何将一0~5A的直流电流采入计算机中?

网友A:
直接不行。 用霍尔CT转换。霍尔CT工作频率一般
直接不行。
用霍尔CT转换。霍尔CT工作频率一般在DC-100KHz以上。規格    Specifications                                                   Ta=25℃
Item
P10-3/4 P10-5/4 P10-10/4 P10-15/4 P10-20/4 P10-25/4 P10-30/4
定格電流 (測量電流)
Rated Current 3A 5A 10A 15A 20A 25A 30A
飽和電流
Saturation Current 3倍數以上定格電流
出力電壓
Output Voltage 4v±1%         (IF=F/S)
Offset電壓
Off set Voltage ±40mV以內    (IF=0)
出力直線性
Output Linearity ±1%以內    (IF=F/S0)
供給電源
Power Supply ±15V (±5%以內)   15mA以下
反應波數特性
Response 0~100KHz  (-3db以內)
應答速度
Response Time 5μs 以內   (di/dt=F/S ‧μs)
出力溫度係數
Output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0.1%/℃以內     (IF=F/S)
電壓溫度係數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1.2mV/℃   以內    (IF=0)
25mV以內    (IF=0   F/S)
絕緣耐壓
Insulation Withstanding 2000V/分  50-60Hz      (1次‧2次間)
絕緣抵抗
Insulation Resistance 2000MΩ分  DC500V      (1次‧2次間)
使用溫度範圍
Operating Temperature -10~+80℃
保存溫度範圍
Storage Temperature -20~+85℃
端子5.6/d(ø)
Terminal Pin 0.5ø 0.6ø 0.8ø 1.2ø 1.6ø

网友B(2003-01-20):
研华ADAM3114入0~5A出4~20mA,价格不到300元,兄弟做研华和西门子产品代理,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yg_yu@163.com

网友C(2003-06-04):
有专门的电量转换器,形状多种,最小的象单极C45N开关,轨道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