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7):
我用欧姆龙公司的产品c200HE 和CQM1H 已经购买5台,构成两层
网络,现已调试正常!现在需要PT,你建议我应该买哪个公司的比较经济?我已经有SADP3的画面软工具(是台湾的).另外,你能否为我提供一些关于C200HE的A/D003\D/A003和NC112的使用资料?其他基本的手册我都具备。
我现在进行无芯磨床得数控改造,可以说困难重重你能帮帮我吗?

网友A:
哈哈,数控磨床的改造,我感兴趣。磨床一般只用控制一轴吧,所以属于点位控制,不用多轴联动的轨迹(插补)控制,不知你用饲服还是步进,我用松下的FP0做过步进电机的控制(定位、找原点等),效果蛮好。

楼主:
尊: 我用的是伺服,是一轴控制,你说的没错!现在
尊:  我用的是伺服,是一轴控制,你说的没错!现在准备完好。不知你控制的方法是什
     么!是工件进给、还是砂轮进给、金刚笔的修正方案能简要聊聊吗?

网友A:
我没做过磨床改造,只做过步进送料(精度0.2毫米),和X,Y工作台(焊接机器人,滚珠丝杆为末端,精度挺高的).

网友B:
对于磨床而言,金刚刀修砂轮的方法(自动)不外两种,用步进电机或是用数控,如用数控的,以后对砂轮直径会方便很多,而且可以将砂轮的工作面修成特殊形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能不能更我的E-mail联系!我等呢!!

网友C(2006-01-20):
我们厂有两台数控磨,修砂轮实用程序进行控制的,工作台可以移动,磨活时砂轮进给,共建旋转,加工到需要尺寸,砂轮退,工作台后退。一切采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