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08):
我有一台笔记本没有串口,请问有何方法与s5 plc 相连,用usb转串口行吗?(step5是dos程序)

网友A(2001-07-18):
我正好面临一台COMPAQ笔记本没有串口的尴尬场面,大家能否有好的解决方案?配件板卡哪里有买?谢谢!

网友B:
有一种接在USB上的串口,不知能否用?

网友C(2005-03-29):
用USB转串口呀,我买了一条才50元,好用,能和PLC连接.

网友D(2005-05-13):
winbook6030与plc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E:
我买过ComToUsb的接线,很好用
可以的
不过不要买太便宜的
以免接受数据不稳定

网友F:
50元,我也去买一条

网友G:
可以转的,我也用过,不过当时买了两百多块!

网友H:
笔记本没有串口怎么办?有硬件笔记本串口卡帮手!
在网站上看到,看能否帮到你
地址:
http://www.peijian.com.cn/bbs/forumdisplay.php?fid=30

网友I:
买一个USB转串口的工具就行了!我的笔记本就没有串口的!

网友J:
三泰科技台湾货USB转串口

网友K:
我也买了一条。
还可以。

网友L:
usb 转串口

网友M:
USB转串口对于三菱、OMRON、FUJI等品牌的PLC一般都可以支持,但SIEMENS的不一定能联机;
不行的话购买PCMCIA转COM口的适配卡,不过价格比USB转COM的要高10多倍;

网友N:
50远基本搞顶的,到电脑城,找USB转串口,需要驱动的,但这种转换肯定不是万能的,有些PLC,触摸平是无法通讯的.可以拿上你要用的PLC现场实验.

网友O:
USB转串口 确实不稳定,为了保险其间我买了compaq nx6120 上面有一个232,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P(2005-07-12):
采用英国FT232BM的高端USB转串口转换器。性能稳定。标准9针信号。
www.eleboy.com

网友Q:
我以前是用USB转COM的不理想,不什么好用的,只要买一个PCMCIA卡转COM头就好了,很好用的,才二三百元, QQ:422514257 电话:13055649519

网友R:
link  u211 转换器   USB可同时转RS232/RS485/RS422  详情可登陆WWW.linkkey.com

网友S(2008-08-07):
我現在有USB转232 的串口但是没有驱动怎么办啊?

网友T:
要买个好点的。不然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