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0):
现有多台三菱FX系列PLC均控制同一工作过程,但其中每台PLC的运行周期可能不一样,现要求实现多台PLC在运行过程中自动排队工作。
 具体要求如下:
 比如:有三台PLC同时工作,而每台PLC均控制5个相同的工作过程,但这五个过程的运行时间会出现差别。现要求当有第1台PLC运行到第3个过程时,其他两台就不能进入第3个过程,必须在第2过程处等待。当第1台进入第4个控制过程时,其他两台中先等待的那一台进入第3过程,而另外两台又进入排队状态。
 现请教各位该如何编程?若承蒙指点,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点象小氮肥厂造气的工艺,计算等待的时间,加入第2过程。我用DCS作过类似项目,太复杂,在这里说不清,边调试边想吧!!!祝好运

网友B(2001-05-16):
你将三台PLC联网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