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0):
各位好!LSS软件在我的笔记本上无法运行,请问使用CPT软件可否与OMRONC系列P型机通信?

网友A:
不行
不行

网友A:
LSS因是DOS程序,在WIN95或WIN98运行时应在CONFIG.SYS中做如下配置:
DEVICE=C:\HIMEM.SYS
DEVICE=C:\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网友B(2001-05-16):
您好,我使用c60p,请问怎样用电脑对plc编程,上位链接单元用何型号?哪里有二手单元转让

网友C:
在DOS6.22下运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上位连接单元的型号:3G2C7-LK201-E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