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1):
我用三菱FX2N型PLC,能从通过三菱编程软件FX-PCS.WIN-C读出PLC内的程序,但写不进去,不知何道理???那位高手肯赐教。不胜感谢!
新手

网友A:
运行中是没办法写进去的!另外如果是EEPROM则可能有写保护!

楼主:
谢谢!如何取消EEPROM写保护。

网友A:
象FX2的EEPROM卡旁边有一个明显的开关,FX2n的我不清楚。

网友B(2001-12-08):
一样的。版本低一点的就是把run信号线断开。

网友C(2004-11-19):
如是EEPROM存储器,把开关放到OFF位置,PLC运行开关置于STOP,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如果是EPROM,必须用专用的紫外线消除器及烧录器才行;

网友D:
你的FX2N PLC上面是不是插了个存储器EERPOM,如果是的话那就把存储器上面的那个小开关从(运转时)RUN打到(输入·变更时)OFF!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你是不是在PLC运行时就直接进行程序的变更呢,那样是不行的,你要让PLC不处在运行状态才可以对PLC进行程序的编写!

网友E(2005-04-26):
哪里可以下载FX-PCS.WIN-C这个软件。

网友F:
GPP7.0可以在线运行中读写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