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2):
求助!有谁用过四川仪表四厂的UT350与计算机进行通信的?现在我有一难题希望能够给我解答,我用RS232/RS485转换器接连UT350,并按说明书上的通信协议进行编程,但无法读取UT350的数据,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不胜感激!另用RS232/RS485的转换有没有特别的接线方式?

网友A(2001-05-26):
查一查你的rs485接口是否好的,一般转化器上附有一个自检程序。另外检查一下你的通讯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是否一致。以我个人的经验,先在两台计算机上发一些简单数据成功后,然后再和仪表通讯,这个样就容易发现是通讯程序的问题还是通讯协议的问题。实际上不管什么厂的产品只要接口和协议正确,都可以和计算机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