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3):
有谁用过MOXA卡,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网友A(2004-06-15):
我用过NPORT 4511

网友B:
我用了好多4口的8口的。但是还没哟时间去研究它!你想了解哪些东西
eg:c168……
zhangxiaohe@seg-hitachi.com

网友C:
不知道你想了解那些情况!

网友D:
首先关机,装上卡,然后安装Driver。装好之后,重启。一般象windows 2000会自动分配串口。比如原台机上面有两个串口,那么串口卡的端口号可能就会从com4开始分配,按com5,com6......这样的顺序排下去,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