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4):
十万火急!我用串口与仪表通信正常,但用MOXA卡与仪表通信不成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希望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我用的是研华746+,也是MOXA的卡,和香港上润仪表、上自化的仪表通讯正常。
上润的协议做得好一些,国产的协议容易引起错误。

楼主:
结果发现接线有问题,最后只保留三根线,后就正常!

网友B:
你是否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以便我用来学习。email:zhouyejie@yeah.net

楼主:
我是用VC编的,MOXA卡安装后直接增加串口COM3-COM6,所以只要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就可以啦!不同的设备要用不同的通讯命令!

网友C(2007-08-09):
请加我的qq---51075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