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4):
谁知道如何在控制系统PLC中抗干扰。我测热电阻信号总有干扰,接地后有改善,但不能消除。传感器电压由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A:
用屏蔽线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B:
如果传感器同PLC相距较远(>5M),建议在传感器附近(<1M)按装电阻-电流变送器(有成品出售),将电阻信号转换成0~10mA或4~20mA的电流信号。电流信号抗干扰性能强!
如果仍有干扰,可在PLC附近按装滤波器以滤除干扰。并在PLC A/D转换后,采用均值滤波(例如:連续采集10组数据,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再将其它平均后,作为实际值使用)。
综合使用上述方法,在强干扰环境中,我成功地采集了100M外PT100信号。

网友C:
当年在一小DCS项目中,所有测点就是PT100的信号不正常,时断时续,安装公司测仪表称正常,DCS用信号发生器一切OK,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会不会也象上面一位兄弟所说是导线线径的影响?很想了解这种说法的理论根据,能麻烦介绍一下吗?

网友D(2001-07-29):
用ups试试

网友E(2001-12-07):
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F(2004-10-23):
这个贴子虽然很早了,翻出来看看还是有用的

网友G:
8楼的问题应该是DCS输入模块不是隔离输入,同时DCS系统接地肯定有问题,现场的电阻体或补偿导线肯定已经接地了,只要把DCS接地做好就能解决问题,做到等电位。3、4线接法是针对克服线路电阻的影响,不是针对克服干扰。

网友H(2005-04-08):
1、四线制接法
2、要么在现场采用配电器将温度信号转换成4-20信号
3、PLC 要采用滤波器隔离,电源采用净化电源
4、接地要规范

网友I: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ET200M模块中最常见。试试将PT100单独使用一个模块,不要通过跳线和其它比如2线制跳线放在一个模块上。

网友J(2010-09-30):
如何更好解决系统 仪表 PLC DCS 信号干扰
怎样才能更好、更简单解决PLC系统干扰?
  1)选用隔离性能较好的设备、选用优良的电源,动力线和信号线走线要更加合理等等,也能解决干扰,但是比较烦琐、不易操作而且成本较高。
  2)利用信号隔离器这种产品解决干扰问题。只要在有干扰的地方,输入端和输出端中间加上这种产品,就可有效解决干扰问题。
  5.为什么解决PLC系统干扰都选信号隔离器呢?
  1)使用简单方便、可靠,成本低廉。
  2)可大量减轻设计人员、系统调试人员工作量,即使复杂的系统在普通的设计人员手里,也会变的非常可靠。
  6.信号隔离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首先将PLC接收的信号,通过半导体器件调制变换,然后通过
  光感或磁感器件进行隔离转换,然后再进行解调变换回隔离前原信号或不同信号,同时对隔离后信号的供电电源进行隔离处理。保证变换后的信号、电源、地之间绝对独立。
  7.信号隔离器功能是什么?
  一:保护下级的控制回路。
  二:消弱环境噪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
  三:抑制公共接地、变频器、电磁阀及不明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额流的功能是变送器、仪表、变频器、电磁阀PLC/DCS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实防护。标准系列导轨结构,易于安装,可有效的隔离:输入、输出和电源及大地之间的电位。能够克服变频器噪声及各种高低频脉动干扰。
  8.现在市场有那么多品牌的隔离器,价格参差不齐,该怎么选择呢?
  隔离器位于二个系统通道之间,所以选择隔离器首先要确定输入输出功能,同时要使隔离器输入输出模式(电压型、电流型、环路供电型等)适应前后端通道接口模式。此外尚有精度﹑功耗﹑噪音﹑绝缘强度﹑总线通讯功能等许多重要参数涉及产品性能,例如:噪音与精度有关、功耗热量与可靠性有关,这些需要使用者慎选。总之,适用、可靠、产品性价比是选择隔离器的主要原则。

北京平和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 峻峰华庭C座703室
电话:010 58773563
联系人:卢刚
手机:13693575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