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7):
请教FX2N,[FROM K1 K3 D12 K1]指令中K3表示缓冲器地址,这个地址是不是就相当是模拟量的输入通道号???如果是4A/D转换模块,缓冲器地址就从K0-K3???不能为K5。谢谢

网友A(2002-04-10):
K3指的是BFM的起始号,也就是将BFM#3缓冲区的数据传送到D12中了;

网友B:
k1为特殊模块号,就是最靠近主单元的那一个

网友C:
K1是主单元数过去第二个,K0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