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8):
三菱FX2N编程中使用[CALL P10]调子程序指令,如何在子程序起始行,改行号为P10。那位高手可指点!(2001-4-17 20:17:21)

网友A:
用FX-GP/win软件吗?

网友A:
如果是FX-GP/win则将光标移到子程序的起始行,直接键盘输入“P10”回车即可。相类似的,中断号I0等也是如此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