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8):
Omron C200H接通电源后,报警指示灯一直在闪,但不影响PLC程序的执行,现在的问题是,PLC和上位机不能通信,即PLC接收到命令后,不回复响应,那位高手可指点?

网友A:
你的命令是对的吗?

网友B:
查AR00通道故障码

网友C:
先用编程器或是用SSS软件编程软件连机看一下,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上位机。。。

网友D:
可通过cpt软件查处故障原因,在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