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18):
我使用的是OMRON的CS1型机器,有模拟量输入模块不知道进行数据采集,是用命令还是在系统设定即可!

网友A:
我有CS1模拟量操作手册,是PDF文档

网友B:
是中文的吗?

网友A:
是英文版的,我觉得无所谓,只要抓住主要的IR区分配、DM区分配就可以,你说对吗?采集的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