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0):
请高手指点:
       !!!!!急!!!!!
我在做三菱PLC通讯,用的是专用协议,formate4,当数据写完后,读上来的数不是协议的格式。下面是读的内容:
ACK,NAK,NAK,NAK,NAK
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CK是表示PLC正确响应,NAK是表示PLC错误响应.有可能是价钱写入数据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B:
你可能写的是测试指令吧!

楼主:
多谢各位!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站号和COM口参数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