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1):
我是一个初学者,正做毕业设计。想请问:如何进行模拟量的采集?
(我没有手册)

楼主:
是C200H-AD002,采集的有电压也有电流

网友A:
用电压直接输入0-+10;-10---+10 但
用电压直接输入0-+10;-10---+10
但要设定好选用的电压等级!!

网友B:
电流0-20mA或4-20mA,要设定。

网友C:
用C200H-0003的比较简单,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