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1):
我在做一温度控制系统,要用到三菱FX2N的PLC和配套的温度控制单元FX2N-4AD-PT,下面为网上载录的FX2N-4AD-PT的特点:

*特点:
白金测温电阻体(RT-100 3线式)温度传感器用模拟输入
4通道输入
测定单位可采用摄氏或华氏表示
分辨率精度为0.2~0.3`

项 目 摄氏 华氏
根据读出指定数据地址号(缓冲存储器地址号)确定为摄氏或华氏
输入信号 铂热电阻3线制4点(CH1、CH2、CH3、CH4)
PT1003850RPM/摄氏度或3916PPM/摄氏度
驱动电流 1mA(恒流方式)
额定温度范围 -100摄氏度~+600摄氏度 -148华氏~+1112华氏
数字输出 -1000~+6000 -1480~+11120
带符号位16位,二进制
分辨率 0.2~0.3摄氏度 0.36~0.54华氏
综合精确度 +/-1%(相对最大值)
转换速度 15ms X 2通道
隔离方式 光电隔离及用DC/DC转换器令输入和PLC电源间隔离(各输入间不隔离)
模拟量用电源 DC24V+/-10%,50mA
输入输出占有点数 程序上为8点(输入或输出点均可)
由PLC供电的消耗功率为5V30mA

请问哪位大虾用过该温度单元,请教以下问题:
1.它的4通道的意思是可外接4个铂热电阻吗?
2.它与FX2N相连,还需另配电源吗?
3.它外接的铂热电阻最远可距它多少米?
4.它占用程序上为8点(输入或输出点均可),是占用内部的点吗?
不是占用外部输入X点吧?
5.它的数据是用BCD码传到内部的D数据区吗?
6.有没有TCPT-100型温度传感器用模拟输入模块FX2N-4AD-PT(FX2N 用)的详细中文使用手册(包括与FX2N的编程)

楼主:
大虾,首先谢过了! 那不是BCD码,那是什么编码
大虾,首先谢过了!
那不是BCD码,那是什么编码,是传到内部的D数据区吗?
至于它外接的铂热电阻最远可距它多少米?我问过欧姆龙的相关的温度模块CQM1-TC10可达60米。(如果超过这个距离是要加变送器吧?)不知三菱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2004-08-24):
传到内部的数据就是普通的二进制。

网友B:
6、我没看到中文的!
参考模拟输入模块FX2N-4AD!2AD!

网友C:
我查了一下中文手册,但上面也没有注明最远距离,只注明使用屏蔽双绞线;
(FX2N-4AD-TC的使用说明上为小于100m)
至于传输的数据,PLC是将外部的信号转换为12Bit 的二进制;
电源FX2N-4AD-PT所需的5V电源由主机提供,另外24V电源需要外部提供!

网友D:
买了模块就有例程说明了,也可找最新的FX1S~2NC的手册,里面有个PID温控例程,初始化编程后读入相应D***中,0~6000对应0~600.0度。S7-200的TC模块MOV直读数值量,不需初始化程序。

网友E(2005-01-03):
用过之后都说好!
其实对于一般场合,以上的问题根本不须过虑,PT100引线问题也不是PLC的问题,信号不失真就行;内部继电器一般不会有用完的时侯;数据传到数据寄存器你拿来用就行了,管它是什么制;使用手册,你买的时侯索取不就结了吗!

网友F(2005-03-26):
实在不会,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