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1):
直接使用MODEM是不是可以录音,也就是说MODEM有没有声卡的采样功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者需要声卡的参与才能进行?

网友A:
现在的大部分MODEM都支持(VOICE)语音功能,可以直接录音放音,也可以通过声卡放音。直接使用有困难,因为语音AT指令很烦琐(本站MODEM专栏有一部分)。最好使用WINDOWS动态链接库(DLL)编程,我不太清楚,可以参考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