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2):
请问各位大虾:谁用过ROCKWELL的RSVIEW,它如何和远程设备通讯?
我是初学者,如能详细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通过MODEM拨号方式,或用无线MODEM实现,如美国DATA-LINC公司的SMR6100无线MODEM,不需要向无管委申请频点资源,很方便。

网友A:
补充上次说法:用SRM6200E无线以太网MODEM效果会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jenniscao大虾,具体如何读取前台的数据,现在是通过数字载波机把前台数据传送过来。

网友A:
无线传输的最大距离可达32公里,如加中继器的话,可以更远。
根据数字数字载波机的技术资料设定好相应的参数后,一般可以直接读取数据,就相当与有限网络一样,如以太网、DH+等,或在远程站的控制器中利用通讯指令发送数据,我不知道您的数字载波机是什么型号,所以无法详细说。一般而言,无限网络调试完成后,数据的发送和读取与它关系不大,而只跟你所有的数据采集控制器产品有关。

网友A:
另:如果您的数字载波机是通过串口与RSVIEW通讯的话,它应该支持DF1协议,您可以通过RSLINX设定,如果您的远程站是A-B PLC的话,那比较简单,直接写上地址就行,至于内部如何采集数据,无需考虑

网友B:
我有DATA—LINK电子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