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3):
通过fp0的编程口与PC机通信,怎么样才能实现?

网友A:
有232口与plc编程口的专用连线

网友B:
货号SH8513(80圆),或找本硬件手册自己做,5块钱搞掂(就是编程口的接线头难找,与鼠标口不一样,如果没有,就用鼠标口拔下一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