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3):
s5-115 的硬件知识 (3)

三.  PLC 运行过程

********  启动
*** 冷启动: RN/ST 开关在RN位置, 打开电源模板的电源开关, PLC就进行冷启动
   冷启动执行: 1.电源、硬件、用户存储子模板、电池检测
                 检测完成, ST和BASP灯亮, 其余灯灭, 但当检测出故障时, ST灯闪
               2.对于装有EPROM子模块的CPU 944, 将EPROM的程序拷贝到RAM
               3.清过程映象 PII PIQ, 清非保持F T C, 清数字输出, 清I/O区域
               4.模板检测登记
               5.执行冷启动程序OB22
*** 热启动: RN/ST开关由ST位置拨到RN位置或用编程器Start PLC, CPU就进行热启动
   热启动执行: 1.清过程映象 PII PIQ, 清非保持F T C, 清数字输出, 清I/O区域
               2.模板检测登记
               3.执行热启动程序OB21
 在PLC 启动期间, 禁止所有输出, 扫描时间监控不工作
 OB21、OB22执行时, 所有IW的状态肯定是0
 启动完成时, CPU 进入运行状态, RN灯亮,其余灯灭
 注: 以上不完整, 顺序不一定对, 只作参考
********  总清
 执行总清的两种方法:
   1. 将复位设置开关拨到OR位置, 将RN/ST开关 RN-ST-RN-ST-RN
   2. 用编程器执行一次PLC的Delete, 操作为:
      Object --> Blocks --> Delete --> in the PLC,
      选择 all blocks=overall reset, 然后执行 Delete
      注: 必需将RN/ST开关拨到ST位置才能进行总清
          PLC 执行总清期间, CPU的BASP灯亮,CPU其余灯(包括ST灯)都不亮)
 总清将清除所有的RAM, 包括PLC程序、所有的数据( PII PIQ F T C RS )
 注: 总清后, 所有PLC内部程序和EPROM子模板的程序都还保留, 可立即运行
********  扫描
 CPU 按以下顺序反复执行
   1. 将输入模板状态读入输入映象区 PII
   2. 执行OB1
   3. 将输出映象区状态传送给输出模板
   4. 循环到1.继续扫描
   5. OB PB FB SB 可调用其余块或被别的块调用, 子程序调用(嵌套)深度最大为32级
********  PII PIQ F T C RS和一些存储器地址状况
 1. PII PIQ F T C RS 在总清时全部被清除
 2. PII PIQ F T C 在STOP、停电和通电时被保持原状, 在重新启动时PII PIQ 和非保持
    F T C 被清除(清零)
 3. I/O 登记表RS16--RS31只有在重新启动时才被重新设定
 4. 控制位RS5,RS6,RS7条件码RS213中断(故障)原因字RS214等, 冷、热启动都不能清除
    它, 只能用总清来清除
 5. I 口在通电后随时被改变而不

网友A(2006-07-10):
不是很完全也!

楼主(2006-10-11):
呵呵,你想看全的只能到我的坛子去下载了。这些都是以前搞的了。
www.gktd.com/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