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3):
计算机和PLC 的232和485 通讯方式都会受干扰,请问各位有没有高招解决,PLC是OMRON的!

网友A:
用光纤通讯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线略粗一点,外面套水管,再加120欧的电阻应该可以了,用光纤太浪费了.

网友C:
双绞屏蔽线不错,但距离过长时,可能用封闭式金属汇线槽实施较为方便,只是成本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