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5):
有谁知道OMRON-NT20S中的PT控制区域和通知区域各代表什么意思,NT20S与C200HE-CPU42连接,NT20S怎样设置才能实现时间显示,望给予详细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请在pt控制区和通知区域填入plc程序中的未用dm值,它们是nt运行使能信号
关于时间显示可定义两个变量与plc数据通讯!!!!!!

楼主:
可否详细点,我设定好后,不显示数字,显示*,不知何故?

网友B:
我也用omron的c200he-cpu42来做设计,能请教你们吗?NC112来控制磨床进给可以吗?用伺服系统能实现床体的快进,粗磨,精磨吗?砂轮的修整怎么进行?每修整一次,须提高砂轮的转速,怎么实现。另外,用电压来控制变频器时,较精确速度怎么实现?........

网友C(2001-08-29):
我以前也碰过,可能是位数设少了

网友D(2005-08-20):
请教各位,哪里有年nt20s的软体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