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6):
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三菱编程电缆SC-09内部的接线原理图。
又:鬼子的PC98系列笔记本的COM口的RS232接线是否与普通PC机兼容。

网友A:
把PC98系列笔记本的COM口的RS232(25针)按信号要求,变为普通PC机兼容(9针)即可。

楼主:
已改,但FX2系列通信正常,但A2N通信有问题。PC98系列的COM 口为JIS 标准,14针,配有14针转25针的电缆,我制作了一根25针转9针的电缆,与SC-09相连,与FX2通信正常,但与A2N无法连接。但台式PC机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三菱FX系列和PC连可用RS232DB卡,串口线接法:2、3调换,4、6调换,7、8、9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