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6):
我用GE 90系列PLC的8通道模拟电压输入模块,测电池组电压,采用浮空式接入,即负端不接在COM点上。1通道测电池组总电压,7通道测各个单电池电压(巡检方式),但单电池测量线未接触电池,7通道就有电压了,问电压会从1通道传到7通道吗

网友A:
是ALG222模块吗?按8通道来接是采用的差分方式进行接线的。请将你的接线草图传来。我帮你分析。但肯定的是内部没有互连的通路。

网友B:
把接线图给我看看,我来分析一下

网友C:
她选用的模块,是不是可以差分,也可以单端的? 有
她选用的模块,是不是可以差分,也可以单端的?
有可能是不知不觉中,成了单端模式

网友A:
我的传真号是0298317554,电话是0298572097,1302921289该模块只能采取一种接线方式,差动或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