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7):
请教各位,三菱fx系列plc与编程器的连线是不是简单的rs232与rs422转换.

网友A:
2、3调换,4、6调换,7、8、9不接。不可用一对一的串口线。

网友B(2010-09-18):
就是这边发送,那边就要接收,那边发送,这边接收,所以不能对着口接,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