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7):
OMROM CPT编程软件中我没发现有C20P的设置
请问,里面有没有?
若没有,有否程序进行升级??

网友A:
C20P是OMROM十年前的产品,在1998年的编程软件中有C20P的设置,从1999年末OMROM 出的编程软件中就没有C20P的设置了。

网友B:
看看有没有P系列的选项,如有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的指点

网友C:
接着说:结果由于在CPU列表中找不到CQM1H,CPT就是不认CQM1H,没办法,只好用LSS,总算没耽误。

楼主:
LSS是软件吗? 在哪里下载??
LSS是软件吗?
在哪里下载??

网友C:
LSS是OMRON系列DOS版的编程软件,英文的

网友D:
LSS在本站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