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9):
本厂正推广,但因职位原因,未能多实际接触,只能希望通过模拟机来自我提高。谁有松下或三菱的的PLC模拟机?(如本站“小巧易用的PLC模拟机”一类软件)。

网友A:
三菱gppw的光盘里面,有一个llt子目录,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大小有3m多一点,包括了a,fx,qa三个系列
使用效果不错,我经常使用。如果站长有地方,我倒是可以传上去

网友B:
好象我有LLT...!只不过LLT只有与GPPW配合才可以使用,光LLT就有5M多,GPPW更大。。。

网友C(2006-12-25):
我们学校有三菱仿真软件教程版,但是要收费,内容教你一步一步的学习PLC编程到仿真演示。QQ49353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