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有没三菱FX2N PLC的

楼主(2001-04-29):
请教各位高手:
  有没三菱FX2N PLC的扩展接口(AD模块,DA模块与PLC的接口)的资料?怎样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A:
这种问题与供货商联系取一本A/D D/A资料即可用FROM.TO指令即可编程.接口插入主机扩展上.与单片机通信.需编FX与单片机握手程序.FX2N这方利用编一专用程序.单片机上通讯协三义如何.发出ASCII码[数据代码]规则如何.本人与专用单片机的仪表通信过.比较简单.如不清楚与MH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