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9):
急救:上位机用Citect组态,6台FX2n-64mr做下位机(各带一块FX-485BD通讯板),欲实现Computer Link,BundRate & Station设置正确,上位机的RS232口联结有Mitsubishi FX-485PC-IF 模块,用4线RS422的接线方式通讯没问题,但照图及说明书要求,接成2线的RS485方式就不行,FX-485PC-IF的两个灯同步闪烁,但485BD通讯板的RD/SD灯有时同步,有时不同步闪烁。
问:究竟何故?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受到了干扰,或者你把接线图传给我看看king1234@371.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