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你们好! 我即将用西门子s7-

楼主(2001-04-29):
各位同行,你们好!
   我即将用西门子s7-300系列PLC编程,涉及模拟量输入。
   但不知道模拟量在PLC中是如何存在于数据区中的,假如用上位机通讯又如何读取这部分信息!
   哪位可以帮忙!:)

网友A(2001-07-12):
模拟量在PLC中是一个字(16位)的形式存放的,具体位置跟你的模块位置有关,在WINCC中读取时建立标签,地址填写IW+模拟量的地址即可,如果不行,就设一个中间变量,然后读取中间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