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29):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PLC 是S7-200,想做一个MODE远程通信,但是好象国产电缆只能支持11位的MODEM,不知商用MEDEM(象实达5600DB,ACER SURF)能不能用?
 另外请教专用MEDEM的产品和价格,支持11位通信功能的MODEM的产品和价格?

网友A(2004-12-03):
我现在正在做西门子S7-200PLC的远程监控的问题,PC-MODEM-电话网-MODEM-PLC,上位机用VB编写,协议为自定义,MODEM为实达5600DB,PLC和MODEM通过PPI电缆连接,用自由口通讯,现在的问题是:PLC接收到了电脑发出的指令,也做出了回应,但是上位机什么也收不到,MODEM也没有收到任何信息,PLC一侧的MODEM有发送也有接收,但是PC就是收不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做自由口通讯,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转化接口,我以前用的是PC/PPI电缆,你可能需要设置
PC/PPI电缆上设置发送,接收方式

网友C:
随便一个485、232转换器就行。

网友C:
不过能不能接modem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