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4-30):
LSS如何使用??
我载下来以后,不知怎摸安装和如何进入??
是不是开机界面有“PLEASE  WAIT”
要过一会才进入??
请指教??

网友A:
LSS其实并不用安装,只要将所有文件拷贝到一个目录底下就行了,最好是C:\LSS3,LSS3的使用比较麻烦,特别是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它的操作和特别,和一半软件不一样,比如调出菜单用的是“END”键,光这就让我琢磨了半天。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再联系

网友B:
论坛中以前好象有网友回答过该问题,可以“按内容”查询关键字“LSS”,参考一下。

网友C:
调出菜单 [END]键,连机按[CTRL]+ [O]

网友D(2005-03-23):
是否可以发送一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