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5):
请问大家:
       工业离心脱水机是否属于“恒输出功率”型负载?
      能不能用变频器拖动50HZ电机超频到100HZ?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恒功率的。但是一般不可以到100hz
尤其是离心机,危险性很大

楼主:
以前是双速电机 480/960 RPM,我现在想用“安川变频器”接低速绕组运行960 RPM,也就是运行100HZ,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