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5):
电源抑制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浪涌吸收

楼主:
能否省略?

网友B(2001-06-12):
谐波补偿输入电抗器的好处包括: · 明
谐波补偿输入电抗器的好处包括:
· 明显消除因电厂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开启而造成的跳闸
· 削减输入谐波
· 延长开关元件寿命 (晶体管、SCR)
· 延长电机寿命
· 降低电机运行温度 (20 to 40°C)
· 降低电机听觉噪音 (3 –5分贝)
· 改善电力失真
· 过滤电气噪声(脉冲失真和输入毛刺)
· 改善波形
电抗器是解决变频器电能质量问题的低成本方案,还可选用LC滤波器、低通滤波器、调谐谐波滤波器、矩阵滤波器,以应对变频器负载占总负载比例较大时等情况。

网友B:
P.S:浪涌吸收需加浪涌抑制器。电抗器可以和浪涌抑制器共同使用。